楼主(2007-01-19):
有一控制系统,用一个变频器控制N(N>=2)个电机,电机总容量不超过变频器容量,要求同时启动M(M>=N)台电机,但是可以单独停止某台或者某几台电机,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系统,在切除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么~!比如原来变频器输出电流为200A,突然切除其中一台电机,变频器输出电流一下就变为110A,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不知能省多少钱?这种系统多玄乎。弄不好装置会爆炸,即便不爆炸,经常动作的接触器,其主触点也要频繁的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