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问题

楼主(2007-01-19):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不知道有谁可以给我提供一下有关PT的资料吗,我今天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啊?
我现在就是对于互感器不太明白,不是有三相五柱式的吗,还有v/v的等等几种,不知道哪位可以给我提供一下,有关它们的区别,它们的功用,原理接线等的资料吗.

网友A:
好像是五柱用于继电保护,v/v用于计量  (记不太请了)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书
有些不明白
对于三相五柱式的来说,它的开口三角用于接地保护发信号
不知道这个开口三角的接法是不是把感应的二次电压中和,只有当出现单相接地时会产生一个不平衡电压,当电压达到接于开口三角的电压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时,启动信号。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有哪位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B:
放P  开口三角形是测量复序电压的   做为保护用的

楼主:
那我可就不明白了
你是测量负序电压的话
那正常情况是没有负序电压的不是吗
当发生接地时或是短路时才会出现负序和零序
好像没有说错吧
我也知道这个PT是作保护用的
请说话要文明点,现在社会素质好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