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9):
从100个数中读出偶数,并把最小的偶数放入BL中。
谢谢了。

网友A: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const even[100]={1,,,,?};  //偶数
uchar bl=0;   //最小偶数值
uchar        even_count=0;   //偶数个数
void starowen(void)
{
uchar i,j;
uchar *pri=even;
for(i=100;i>0;i--)
{
j=*pri%2;
if(j==0)
{
even_count++;
j=*pri/2;
if(j<bl) bl=j;
}
pr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