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9):
初学者写的最简单矩阵键盘扫描程序

http://www.51dz.com/n.asp?dl=2&xl=7&fw=&gjz=&pg=1&id=12559&i=wangfei
一个适合电子初学者的网站,欢迎大家来访问!!还提供各种电子元件套件。

  这是站长初学者写的最简单、最详细、效率最高的矩阵键盘扫描程序,只用了四条常用命令(MOV/送数、JB/高电平转移、JMP/直接转移、RET/子程序返回),保证初学者一看就懂!本程序已经在本站电子实验板上验证通过,占用CPU时间少,效率高,被选作单片机的测试程序!
  矩阵按键扫描程序是一种节省IO口的方法,按键数目越多节省IO口就越可观,本程序的思路跟书上一样:先判断某一列(行)是否有按键按下,再判断该行(列)是那一只键按下。但是,在程序的写法上,站长采用了最简单的方法,使得程序效率最高。
  本程序中,如果检测到某键按下了,就不再检测其它的按键,这完全能满足绝大多数需要,又能节省大量的CPU时间。另外,本人认为键盘用延时程序来消除抖动,完全是浪费时间。试想,如果不用中断执行(用中断执行需要更多的硬件资源)的方法来扫描键盘,每秒钟扫描20-100次,每次都要延时10-20MS的话,我们的单片机还有多少时间做正事呢?
  其实,延时的这段时间,CPU可以做其它的事呀。所以,本键盘扫描程序的前面后面都可以加入少少代码,既可以达到完美的消抖动效果,又可以扩展其它的功能(例如按键封锁、按键长按等按键功能复用!)
  本键盘扫描子程序名叫key,每次要扫描时用call key调用即可。以下子程序内容:

key:mov p0,#00001111b;上四位和下四位分别为行和列,所以送出高低电压检查有没有按键按下
jmp k10;跳到K10处开始扫描,这里可以改成其它条件转移指令来决定本次扫描是否要继续,例如减1为0转移或者位为1或0才转移,这主要用来增加功能,确认上一按键功能是否完成?是否相当于经过了延时?是否要封锁键盘?
goend:jmp kend;如果上面判断本次不执行键盘扫描程序,则立即转到程序尾部,不要浪费CPU的时间
k10:jb p0.0,k20;扫描正式开始,先检查列1四个键是否有键按下,如果没有,则跳到K20检查列2
k11:mov p0,#11101111b;列1有键按下时,P0.0变低,到底是那一个键按下?现在分别输出各行低电平
jb p0.0,k12;该行的键不按下时,p0.0为高电平,跳到到K12,检查其它的行
mov r1,#1;如果正好是这行的键按下,将寄存器R0写下1,表示1号键按下了
k12:mov p0,#11011111b
jb p0.0,k13
mov r1,#2;如果正好是这行的键按下,将寄存器R0写下2,表示2号键按下了
k13:mov p0,#10111111b
jb p0.0,k14
mov r1,#3;如果正好是这行的键按下,将寄存器R0写下3,表示3号键按下了
k14:mov p0,#01111111b
jb p0.0,kend;如果现在四个键都没有按下,可能按键松开或干扰,退出扫描(以后相同)
mov r1,#4如果正好是这行的键按下,将寄存器R0写下4,表示4号键按下了
jmp kend;已经找到按下的键,跳到结尾吧

k20:jb p0.1,k30;列2检查为高电平再检查列3、4
k21:mov p0,#11101111b;列2有健按下时,P0.0会变低,到底是那一行的键按下呢?分别输出行的低电平
jb p0.1,k22;该行的键不按下时p0.0为高电平,跳到到K22,检查另外三行
mov r1,#5;如果正好是这行的键按下,将寄存器R0写下5,表示5号键按下了(以后相同,不再重复了)
k22:mov p0,#11011111b
jb p0.1,k23
mov r1,#6
k23:mov p0,#10111111b
jb p0.1,k24
mov r1,#7
k24:mov p0,#01111111b
jb p0.1,kend
mov r1,#8
jmp kend;已经找到按下的键,跳到结尾吧(以后相同,不要重复了)

k30:jb p0.2,k40
k31:mov p0,#11101111b
jb p0.2,k32
mov r1,#9
k32:mov p0,#11011111b
jb p0.2,k33
mov r1,#10
k33:mov p0,#10111111b
jb p0.2,k34
mov r1,#11
k34:mov p0,#01111111b
jb p0.2,kend
mov r1,#12
jmp kend

k40:jb p0.3,kend
k41:mov p0,#11101111b
jb p0.3,k42
mov r1,#13
k42:mov p0,#11011111b
jb p0.3,k43
mov r1,#14
k43:mov p0,#10111111b
jb p0.3,k44
mov r1,#15
k44:mov p0,#01111111b
jb p0.3,kend
mov r1,#16
kend: ret

  键盘扫描结束了,寄存器R1的值就直接表示了是那个键按下的,根据不同的键值去执行不同的程序,从而实现了十六个矩阵键盘扫描,同样原理,最多可以识别255个按键的矩阵扫描。
  我们可以每次键盘扫描开始时检查R0的值是否为0,只有在为0才扫描键盘,不为0就证明刚刚扫描过键值,相应的按键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必须记得,每个按键命令执行完成后,要给R0写上0,表示可以扫描键盘。
  本键盘扫描程序的优点在于:不用专门的按键延时程序,提高了CPU效率,也不用中断来扫描键盘,节省了硬件资源。另外,本键盘扫描程序,每次扫描占用CPU时最短,不论有键按下或者无键按下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一次扫描。
  还有,本程序只使用几条最常用的汇编命令,MOV/JB/JMP/RET,而这几条命令是最常用、最易懂、最好学的命令!有的键盘扫描程序还用与呀、或呀、移位呀、查表呀,我都还没有看懂。
  当然,以上只是站长初学单片机的一点个人见解,欢迎广大单片机爱好者指正,希望大家将自己最认可的键盘扫描程序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分享!最后,五一电子祝愿大家学习进步!工作顺利!
  说明:本站数显FM无线发射板中虽然不是用矩阵扫描,但是按键消抖动原理和上面相同,按键功能复用原理也和上面相同,用起来感觉很好!在键盘的10MS延时过程中,CPU刚好可以去做几件事并在10MS左右做完。所以,产品中凡是要用到按键扫描的,都可以让CPU去做别的事情,键盘延时消抖动唯一的好处就是,程序写起来会方便一点。

网友A:
#define INT8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nst keycodes[]={,};

CHAR scankeypad()
{ INT8 row,col,tmp;
  CHAR key=0;
  ADCON1 = 6;
  TRISA = PORTC = 0xFF;
  TRISC = 0;

  for (row=0; row < KEYP_NUM_ROWS; row++)
   {
     PORTC = ~(1 << row);
     asm ( "NOP");
     tmp = PORTA;

     for (col=0; col<KEYP_NUM_COLS; ++col)
        if ((tmp & (1<<col)) == 0)
         { INT8 idx = (row*KEYP_NUM_COLS) + col;
           key = keycodes[idx];
          break;
         }
   }
  TRISC = 0xFF;
  return key;
}

pic c语言键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