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1-19):
请问各位兄台我这里有一些设备好长时间(2-3年)没有用了,现在想投入运行,我想对其中的一些电机进行一些绝缘遥测,我可否只做电机的各项绕组对外壳的遥测,而不做各绕组之间的遥测。还有就是我可不可以不拆连接电机的电缆,直接遥测电缆和电机。
小弟刚入行不久,望各位指教,并提出更好的遥测方法。另外电机都是低压交流380的

网友A:
我回答下哦 我也刚入行不久
应该拆连接电机的电缆后 在接线柱上摇绝缘,因为可能由于电缆的原应使结果不准确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么?请老师傅们也说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兄台我这里有一些设备好长时间(2-3年)没有用了,现在想投入运行,我想对其中的一些电机进行一些绝缘遥测,我可否只做电机的各项绕组对外壳的遥测,而不做各绕组之间的遥测。还有就是我可不可以不拆连接电机的电缆,直接遥测电缆和电机。
小弟刚入行不久,望各位指教,并提出更好的遥测方法。另外电机都是低压交流380的

网友C(2007-03-10):
ni hao 先就要断电,各相的也要测,因为时间长了可能有老化,最好是拆电线测

网友D:
建议:在手动转动检查轴承是否运转动良好;电机放置地带是否潮湿,如果是请烘干处理,并拆线摇测绝缘电阻.

网友E:
把电缆从电机端子上拆下来(做好记号),分别测试电机各绕组对外壳,绕组之间的通断,及电缆各相之间绝缘和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