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9):
工作中需要一个问题,需要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PID参数。不知在OMRON pLC中能否这样做?
我所要控制的是房间的压力。在系统开始的阶段用一个比较慢的PID参数,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要开启房间的其它设备,对房间压力影响很大,需要将PID参数调快。所以想用2个PID参数来控制同一房间的压力,不知能否实现?
哪位大哥知道请指教?谢谢!

楼主:
不会没人知道吧?

楼主:
利昌机电大哥知道吗?帮帮忙。

网友A:
PID(190) +20,IR1 +40,IR2 ,IR3
早看到這標題了!不過嚇壞了。^|||
QUOTE 裡面是使用了OMRON 指令系統的IR變數暫存器來作間接定址。不過你別開心;我也沒有實際去用過。
IR變數暫存器將兩個系統(PID)利用不同變數內容(容器)值指定給PID命令的參數。你的計劃是一個PID做兩組計算;因此;您可以試一下!規劃在不同時間點;將IR變數暫存器內容予以變更內容值試試。
將若是對IR變數暫存器的命令不熟悉;移駕這裡去看一下;最近剛好寫了一篇簡單說明。http://www.cx-programmer.com/read.php?tid=1308&fpage=1&toread=1 共您參考,時間不多,所以只像發牢騷,隨意說了點;要等我完整寫完,你有得等,還是看相關手冊。

网友A:
補充:
利用OMRON BPRG命令做區塊內容判斷,且可使用IF~ELSE~ENDIF 作判斷。
例如:
LD P_First_Cycle
BPRG(096) 0
IF(802) +20,IR0
MOV(021) #100 D100
ELSE(803)
MOV(021) #200 D100
IEND(804)
BEND(801)
作出判斷轉移數據的依據。若是我來做這工程!我會用通訊型內建PID功能的壓力控制器,條件達到切換臨界點;由通訊送出另一組數值接手控制。

發牢騷:
我發現這壇子愈來愈難混了。以前只是談一些我認為還算簡單的東西;現在慘了!高手如雲,問題愈來愈奇怪了,應用上要求怪招也多了!
pycathiu cloudy 你們兩位官方大版主還不出來關照一下。

楼主:
谢谢利昌机电大哥,由于我用的是C200HG系列的PLC,所以BPRG指令无法使用。
关于你说的用IR變數暫存器來作間接定址我得去试试看。如可以的话会告诉你的!
再次感谢!

网友A:
C200系列一樣可以使用IR  && DR 。這技巧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就算不行,搬移資料也是可以完成的。
不客氣。

楼主:
试过了,可以的。
谢谢利昌机电大哥!

网友B:
PID指令里的参数是可以设置成随时更改的。C+5.01位设为1即可。

网友C(2014-11-25):
你好,我用欧姆龙CP1E plc的pid块,但pid一直无输出,能给我发份简单的温度控制pid程序吗?谢谢!5714867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