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20):
用电机拖动小车在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时,到达指定的位置需要它精确定位有哪些办法!除了用变频器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请赐教!

网友A:
电机拖动多大的小车

网友B:
行程开关

网友C:
用伺服电机可以精确到0。001mm

楼主:
伺服电机是不是很贵,应该比变频器贵多了吧!小车最多能拖700公斤的物品,我考虑用的是抱闸刹车,现在不能确定只是通过抱闸刹车是否能达到精确定位,有没有人这样用过啊?

网友C:
抱闸电机可以实现,只是要考虑惯性,700公斤惯性大点,用限位开关或传感器做停止信号时在调整时要多次试验才能保证精度。电机上下运动时最好加平衡缸或者加配重平衡。

楼主:
谢谢你啊!老板为了省钱,不用别的,可能就只有多调试了!我想问一下伺服电机的控制是不是很复杂啊?

网友D:
光电行程开关

网友E:
我伺服电机控制有一定难度

网友F(2007-02-19):
用两级限位

网友G:
除了准确检测停止位置外,电动机能快速停下也很重要,可对电机进行制动,如:反接制动,能耗制动。

网友H:
这种情况用伺服造价太贵了,一般就是用带抱闸电机+变频减速制动,要有过限位保护,实际工程中精度可以控制在两三个毫米内

网友I:
红外线传感器

网友J(2007-07-05):
用普通刹车电机就可以了,你未必比电梯停止还要精确吧?电梯就是用变频电机加刹车。
电梯用变频是为了缓启和缓停,一般都需要。

网友K(2008-03-03):
选型不够吗!

网友L(2008-09-30):
好果速度不快的话可以用带刹车的电机和接近开关搞定.

网友M:
楼上的说的最简单,也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