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的供电系统疑问

楼主(2007-01-20):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控制柜,用的是隔离变压器供电。不知道问什么机子开了两分钟 隔离变压器就冒烟了。冒烟的时候plc 也工作正常 没有短路现象。
哪位仁兄能救助一把,感激万分。。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很多哦,比如进线电压超压,变压器容量不足,变压器有匝间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在检查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C:
变压器容量不足

网友D:
有短路鼓掌

网友E(2007-02-21):
支持顶楼说法,可能是电压太高,变压器容量不够,或变压器质量有问题等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