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0):
自己一些维修经验,希望大家不要笑话俺!!!

我们厂里的电机从0.37KW---160KW都有,不过都是普通的电机。从它们的起动分为直接起动,降压起动,变频器起动。

  1。直接起动。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接触器加一个热继,不过现在设计都是用断路器替代了热继。所以我们经常遇见的就是断路器跳脱、或接触器吸死。根据这两种常见的情况,1、我们首先要查电机是否烧坏掉,比如可以根据断路器跳脱的时来判断电机是缺相或者对地还是过载,如果一起动就跳脱,那肯定是电机缺相,或是对地,(如果是振动电机的话,对地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因为振动电机一直振动,所以线破皮的机率比较大。);如果起动过后要停一段时间才跳脱的话,应该是负载加大,如抱闸没有打开或轴承坏掉,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一般断路器的电流都会设定到电机的额定电流的2/3.介意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调动断路器的电流值。另外还有电机的三相不平行也会出现跳断路器,不过有时电机的三相电阻不平还可以正常使用,并且还可以使用,不过降压起动的电机就不会这么好了。2、接触器吸死,一般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设备上的接触器在设计时一般会比电机大一号,在现在的工厂里一般都是新设备,老化的可能性也不大,最主要引起这种情况的就是电路上选择了较大的断路器,并且在电机烧坏的情况下,再起动造成的。

  2。降压起动。通常工厂里超过18.5KW的电机都会使这种起动方式。不过我们厂里有一台设备上有一台30KW的电机却使用直接起动,我想这主要是要看设备上用这种电机的数量来定的吧!一般降压起动有星转三角形起动、串电阻、自耦变压器。。不过在工厂里最常用就是星转三角形起动。不过不管是星转三角形起动还是其它都会用三个接触器,一般最常坏的就是三角形的那个接触器,这种情况我想主要是因为在转换时时间设定的太小或频繁起动引起电流加大而造成的,(不过在换接触器时线一定要接对,有一次我的同事在换接触器时把线接错了,一起动就跳断路器。)如果出现主接触器吸死的情况,那一定是电机烧坏造成的,(我就有一次,一看接触坏掉,就换了一个,量了一下电阻分别1、2、2,感觉差不多,可是一起动就爆接触。所以,在发现主接触器吸死的情况一定要量一下三相电阻。)因为如果电机对地或缺相的话,一般都会跳断路器的。

  3。变频器起动。我们工厂里用到这种起动地方主要为多断速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到的接线端子一般为多断速1、2,正反转,复位,再加一个报警信号。我们只设定一些常规的参数。如果参数设定对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烧电机的,最多就是变频器报警,我们在维修时一般都是根据变频器的报警,来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