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系列PLC

楼主(2007-01-20):
比如一个A系列CPU模块,带3块AX11 2块 AY23,我怎么指定输出模块的编号呢??比如指定第一块输出模块的输出从Y0E0开始....

很菜的问题,虚心请教前辈

网友A:
AY23是32位的,一般指定第一块为Y000到Y01F,第二块为X020到X03F,依次类推。

楼主:
我现在用的一套系统,前面都是输入卡,第6块是输出卡,开始地址就是Y0E0,怎么才能做到??
就是说怎么指定??

网友A:
用GPPW软件,新建工程,在参数——PLC参数中有一项XY分配确认一栏。

网友B:
分配下地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