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0):
我公司的三菱变频器和PLC,GOT组成一套系统,GOT上有变频器故障报警(变频器只有OL端子与PLC相连,所以不知道具体故障,得查看变频器上的报警记录),但是查找后,发现变频器报警记录为空,这种现象出现了两三次,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是有什么参数设置错误了吗?

网友A:
GOT上的报警内容是什么?

网友B:
有些报警是不记忆的,比如低压报警等`.
操作面板显示E.IPF FR-PU04 Inst. Pwr. Loss
名称瞬时停电保护(注2)
内容
停电超过15ms(与变频器输入切断一样)时,为防止控制回路误动作,瞬时停电保护功能
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此时,异常报警输出接点为打开(B-C)和闭合(A-C)。
(注2)如果停电持续时间超过100ms,报警不输出。如果电源恢复时,启动信号是ON,变
频器将再启动。
(如果瞬时停电在15ms以内,变频器仍然运行。)
检查要点调查瞬时停电发生的原因。
处理
• 修复瞬时停电
• 准备瞬时停电的备用电源。
• 设定瞬时停电再启动的功能。(参照79页)
(注2)如果瞬时停电发生时,没有报警显示和输出,这是变频器为防止自身发生不正常而进行的保护。根据
运行状态(负荷的大小,设定的加减速时间等),再来电时,过电流保护有可能动作。

楼主:
GOT 的报警是变频器过负荷。多谢三楼的大大,请问除了瞬时调电报警外,还有什么报警是不记忆的,对于不记忆的报警,我又怎么才能追查到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B:
为防止将停电时的低压UV重复记录,一般变频器也不会记忆。所以当变频器出现UV时也只是故障出现时才显示,你可参考参数PR52监控母线DC电压是否过低?是否有大负载启动引起瞬时电压过低?根据运行状态(负荷的大小,设定的加减速时间等),再来电时,过电流保护有可能动作。

我曾经有个工程中75KW三菱变频器的没设置瞬停再启动功能,造成客户换电停机而不报警。设置PR162=1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