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1):
请问读取西门子S7-300中DB块的Real型变量在Proface中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2007-03-07):
DB块的Real型变量在Proface中的设置为32位十进制,要小数点的话只能在人机上设.

网友B(2018-10-30):
引用 网友A:
DB块的Real型变量在Proface中的设置为32位十进制,要小数点的话只能在人机上设.
谢谢,我总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