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1):
这几天装了一个厂的电,刚才做到晚上2点才做好,结果送电试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装的有50只日光灯左右,有的灯亮,有的灯一点不亮,有的灯一闪一闪的就是启动不起来。(只有一少半能启动的起来)
日光灯有一半是新的,有一般是旧的,旧的在装之前我们都一个一个试过了会亮的。但装上去后有的启动不起来,有的启动的起来。
现在查电压是正常的。
日光灯分2排装的,主线是2.5MM的,进日光灯的线是1MM的,一排有20多只灯。

请问各位师傅:(一闪一闪的就是启动不起来)日光灯出现这样的问题是那里出了问题?灯都是新买的,旧的也是一只一只试好了。基本上可以肯定日光灯没问题。
都是用整流器的日光灯。。。。。

网友A:
接触不好

网友B:
我觉得是接线的问题。就是说不亮得可能是串接的而不是并联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当时一个新买的双管灯。真接装。发现和你说的一样。不一个亮一个不亮。后来发现是灯里面的接线接错了。第二个灯串接在第一个灯上的。原来以为是新灯不应该有问题。还就是它出问题了。走了弯路。你再查查看,可能和我遇到的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D:
先试一半看

楼主:
我都是单管的日光灯啊!

楼主:
还有都肯定是并联的
因为我是一跟主线2.5MM的放过去的,然后在主线上面割开口子并上日光等的线的啊

网友E:
在检查一下不亮光管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是功率因素太低。两种办法:1 用4-6平方的主线。2 加接补偿电容,每盏约2u.

网友G:
9楼的,能详细点吗?关注中!

网友H:
可能是零\火线进镇流器时接反

网友I:
与功率因数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J:
一般情况下,一闪一闪的是灯管和起辉器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关注
现在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灯管的质量不好,以前的哪个牌子就不说了,现在换了西湖的全部都好了
郁闷死

网友K:
首先看看是否是串联了 其次 跳泡有可能不太配套 断开一个试一下 是否买的是成套的

网友L:
不可能 一定是接错线 不是就是开关有问提
找到原因告诉我

网友M:
第一步、拆下一只不能正常启动的灯(整套拆下),然后在确认有220V电压的电源上试一下,如果正常启动那就做下一步。第二步、检查你的开关,是否接触良好,如果是肯能会造成电压降,使部分日光灯不能启动。第三步、再次确认原线路电压是否真的是220V,你必须用指针式万能表,如果用的是数字表很可能会判断错误,有可能的原因是,你的电源电压在200V左右,然后你那么多灯同时启动,电压会降至180V以下,所以可能造成有些灯启动不起来。如果确认电源电压没问题,那么做第四步。第四步、再加装启动电容。
可能我说的不是很准确,请同行指正。

网友N:
cx-pv5 产品序号

网友O:
日光等闪烁的原因只有两个,一个灯管的问题,一个是启辉器的问题。如果确认灯管没有问题,请楼主更换一下启辉器,并检查一下启辉器的底座。对于不亮的灯先检查电源,没有问题后也更换启辉器并检查启辉器底座。这两点确认没有问题后再检查一下接线有没有错误,若没有的话那就是镇流器的问题了。

网友P:
电线太细

网友Q:
同意十九楼说法,解决问题就应该列出相关可能,进行排除。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关注
现在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灯管的质量不好,以前的哪个牌子就不说了,现在换了西湖的全部都好了
郁闷死

旧灯管之前不是试过会正常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