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1):
FX2N-64MR 拔掉电池后,间隔两天再插上电池发现 PROG-E 灯一直闪烁,无法输入程序。请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并且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呵呵;谁让你把电池取下?

先清空PLC的存储器;

楼主:
应该怎么弄啊?大哥?

网友B:
重新输入程序吧!

网友C:
先清空PLC的存储器再重新输入程序吧!

网友D:
拔下電池時間太久內部程序丟失,你先將PLC上的選擇開關撥到STOP位置,然後重新上傳程式!

网友E(2007-03-03):
结果如何?我很想知道,其实我也一直想把电池拿出来看看,就是没有这个勇气

网友F:
FX2N,FX3UC,更换电池的速度要快,有规定的,二十秒内必须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