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1):
我们厂用的是西门子的t-xp系统,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画面是一个开关量信号发故障,闪烁。经检查发现线路并不接地,所以我们怀疑是由于开关界于动作临界点,断开与闭合频繁导致。请问,这种情况会造成系统发故障吗?卡件事fum210。如果可以再请教知道的朋友卡件监测故障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A(2011-07-06):
用命令查一下
用命令查下通道,如果0000说明通道没问题,否则换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