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1):
最近碰到一个比较烦的问题,利用电磁抱闸制动,但由于惯性还要滑行一段距离,不利于控制, 希望通过改良电气部分来实现急刹车,特此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能耗制动,反接制动。

网友B:
能耗、反接制动冲击大,要看你的设备能否允许。

网友C:
一般来说
电磁抱闸的接线如果是从电机的动力线上引线的话,在实际时间上会有延时现象
如果单独为电磁抱闸配备控制线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一般老电工都知道这个,在他们来说,分为快速制动和一般制动

网友D(2007-07-05):
你用的刹车整流器有问题,是国产的吧!!!
1000000%我判断是国产的!!!!
刹车速度要在1~2秒。
换进口的吧,或者用我的比较便宜,我的(TORQ牌)空载测试20毫秒(0.02秒)刹住车。
再就是你调一下刹车器间隙。多大功率的电机?小功率的调整为0.2mm。
国产刹车器没有能防止灰尘的,我的是伦茨的,可以防止沙尘和水滴进入,刹车时就不会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