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1):
PLC中怎么样用一个I0.0控制Q0.0启动和停止,第一次安启动第二次停止?请大家帮帮我啊?谢谢了

楼主:
速度求答案啊

网友A:
能不能用I0.0控制一个内存单元,按一下,单元加1,然后用两个比较指令控制,当单元为1时使Q0.0接通,当为2时,将单元清零,同时关闭Q0.0。你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B:
LDW=   C1, 1
LDW=   C1, 2
NOT
A      Q0.0
OLD
=      Q0.0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看!还有其他的简单点的吗?

网友C:
单键启停可以用很多种编程方法实现

网友D:
同意3楼的看法

网友E:
在监控软件上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