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ON系列PLC求救

楼主(2007-01-21):
我用FXON系列的PLC,写了一个程序,用了MC指令,是不是这个系列的只能用一次。在电脑上程序自检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写到PLC就报错呢?

网友A:
有没有MCR ?

楼主:
有MCR指令,是不是只能使用一次。

网友A:
可以多次使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可以多次使用,不影响的,查看一下你的程式是不是写在别的地方了。试试写在第一布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