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1):
请问版主和各位高手,我使用松下交流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方式,现在想检测一下它运动过程中的转矩,该如何实现啊?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A:
松下伺服本身带有检测功能,把显示改成力矩就可以了,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打我们电话:
010-65546720  我们是松下的1级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