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1):
本人英语太差,请问哪里有中文版cx-one软件使用手册?

网友A:
先問!
你有PLC以及OMRON CF CARD?若有;你安裝好後就知道了!
若有PLC;TASK 保護也是開啟就知道的.

楼主:
手头没有plc和CF卡,只是在cx-programe中的plc属性保护中看到可以设置密码,但不知道是保护什么的,um代表什么呢?任务是表示程序吗?英文手册实在难懂!不知有没有中文的?

网友A:
看英文手冊去。程度不好難成理由。先提升再來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