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转rs485的问题

楼主(2007-01-21):
请问有源光电隔离转换模块与无源转换模块的区别是什么啊?谢谢了

网友A:
无源转换模块的便宜,利用串口中的几根线来提供工作电源

网友B:
顺便问一下,我有个无源的上面有电源端子,说明上是“必要的时候接...”什么是“必要的时候呢”?

网友A:
通讯距离远的时候

楼主:
隔离指的是隔离什么呢?谢谢

网友A:
1.计算机串口<->(232/485)<->485系统

2.计算机串口<->(232/485/光藕)<->485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