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1):
我现在正在用西门子plc驱动步进电机,选择的是双脉冲运行方式,用到了ptox-ctr,ptox-main,pto-run三个子程序,可是在马达启动时得速度特别快,然后中间才按照设定的速度运行,所以感觉启动时的噪音特别大,希望高手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步进电机驱动器有细分技术,应该尽量用在细分状态,
还有就是你的升降速可能太慢了,可以看到加减速过程。

楼主:
感谢microstep的回复!
我现在已经明白为什么噪音比较大了,是因为我在pto向导中建立了一个运动包络,而在这个包络中只建立了一个步,所以在步进马达启动时太迅速,导致启动速度过快,产生震动以至声音比较大。现在我在包络中建立三个步,每个步之间的目标速度之间有一个梯度,现象好多了,现在正在慢慢地实验数据,再一步降低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