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我最近用步进电机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有个客户需要把电机的速度提升到2000转左右!!我在没带负载的情况是有 了这个速度!但是带上一个小小的负载的时候在转到1100左右的时候就停止了!更本带不上去!!希望大家来帮个忙啊!!有什么办法!除了增大电机!!!谢谢各位工程师拉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啊!我们经销的日本东方的有高速型的!有需要的话请加我参考!QQ!418899733!深圳市锦腾科技有限公司舒生!

网友B:
问题不全面,2000转需要多大的扭矩,采用什么型号的电机,输入电压多大?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客户是做什么用,为什么要2000RPM,到2000RPM还要用步进?对于一般的步进电机来说2000RPM的速度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那时几乎就没力,最多也就只有保持扭力的百分之零点几的,当然带不动了。建议可以改用小惯量的伺服,如果成本能接受的话。我手头上有一种加了编码器的步进,速度最高可以做到4000RPM,保持扭力是1.05N.M,在2000RPM时有0.19N.M,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D:
楼上的你这种“加编码器的步进”整套下来多少钱?

网友C:
这种带编码器的步进是日本的,一套需要3000多大洋,比进口伺服略低些

网友E:
要想提高运行速度,只有提高驱动器电压,如果驱动器耐压不够高,就得换无刷电机了。

网友F:
jxq80 : 我现在需要一款法蓝是57的。 轴直径是8mm。 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

请和我联系。 syney11@hotmail.com

网友C:
TO:syney11,我57mm,轴直径是8mm只有双轴的,需要自己加编码器哦,编码器我也有,看看你方便不方便加了

网友G:
楼上全部是推销产品,你说的情况是这样的。步进电机在带负载和空载时的转速与转矩特性是截然不同的。据经验来看,你得提出你所带的负载转矩和要求转速才能选步进电机,很显然你的步进电机选小了而且不是什么大品牌的。 个人觉得百格拉的步进电机不错,你可以看看技术资料。

zijingfengzheng@126.com
张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