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我们厂有台摆线减速机专用三相异步电机,不过由于减速机的速比比较小,临时又没有合适的链轮可以更换,所以把频率调到了80HZ,比电机的原始频率高了30HZ,请问这样做能行吗?

楼主:
那调到100呢?有没有上限?

网友A:
普通电机用在变频模式下的问题,论坛上早就有类似的帖子,可以查查,查不到再来问
貌似有轴承磨损 润滑状态 绝缘老化加速等问题

网友B:
我用过也是80HZ.不过电机是台湾东元电机.电机发热量会提高.不过没事!

网友C:
这种情况就要看你的电机质量,一般厂家的电机额定频率为50HZ的都可以工作在80HZ左右,但如果频率更高,电机将会工作在弱磁状态,电机转速会随着频率的上升而下降,温度会升高。

网友D:
超频是以牺牲力矩为代价的······上限有你的负载决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也是80HZ.不过电机是台湾东元电机.电机发热量会提高.不过没事!

网友F:
七楼说的对.超频是以牺牲力矩为代价的······上限有你的负载决定了.还有上面说的弱磁应该也是这一样的.

网友G:
欢迎加入QQ群变频专题:17704557

网友H:
我也用过呀
是国产的电机,用了半年了吧,每天工作都在20小时以上,
我也怕以后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