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200系列,cpu是226cn,一块cp243-1,想通过网卡与243-1通讯,可是不知道怎么连接,能ping到,但是不能通讯,怎么办?

网友A:
在MicroWin软件中, 使用"Ethernet Wizard"将CP243-1逐步设置为server, 即可和编程PG/WinCC PC通讯.

网友B(2007-11-08):
请教高手,能说得详细点吗?我是菜苗

网友C:
是啊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