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2线制和3线制的区别是什么啊?
问题很白吃,呵呵,这个问题搞不太清楚

网友A:
是变送器吗?供电和信号一起,就2线;供电和信号分开,共1地,就3线.
热电阻:三线在远距离可以抵消线路电阻叠加在热电阻上的误差.

网友B:
老兄,没听说过三线制变送器,只有两线制和四线制.区别太简单了,到google上找

网友C:
在传感器中有两线和三线制的区别,两线制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接线时直接将负载串入线路中,就如家里接灯泡一样。三线指有两条线分别是正负,另一条是输出,使用时有NPN与PNP的区别(NPN的负载是接在正与输出线间,PNP的负载是接在负与输出间)

网友D:
是变送器吗?供电和信号一起,就2线;供电和信号分开,共1地,就3线.也有说是4线制得,
热电阻:三线在远距离可以抵消线路电阻叠加在热电阻上的误差,也有4线制,用在实验室里

网友E:
同意2楼3楼的观点

网友F:
三线是信号和供电电源分开,共地.两线是信号和电源共用两根线.

网友G:
变频器的风扇有两线和三线之分:两线就最简单的两电源线,三线的另外就带一根信号线。

网友H(2008-08-01):
楼上的,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