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实验中要用到一个旋转平台,速度要求1000RPM左右(估计步进电机肯定不行了),能够进行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主要是速度控制),转的时候震动要小,速度要很稳定。
最好还可以实现低速高精度定位。
伺服电机也分很多种,我这种要求选用什么样的伺服电机和驱动价格能最便宜?一套下来成本多少?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随便,只要是伺伏电机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了
但是哪种便宜些呢?
直流有刷伺服电机的是不是最便宜的

网友B:
看你用多大扭矩的点饥

楼主:
扭矩我不知道具体怎么算。
知道的能具体介绍说一下,水平面内旋转体要怎么算扭矩吗?
比如我的台面直径20cm,负载10kg,(需要其它条件自己假设) 怎么计算扭矩呢?

楼主:
看来我太菜了~~
都没人回了
粗略计算下需要最大力矩最大是不是5kg*G*台面半径?

网友C:
交流异步伺服,价格和功率有关。

网友D(2007-03-09):
用松下伺服就行,便宜用的住,需要产品技术帮忙找我skype:xiaojie303
010-65545286

网友E:
要看多大功率,价格相差很大,一般来说直流伺服比交流伺服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