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求助]三菱FX1N输入端能不能直接连接PNP光电开关?我试来试去不行。特此求救!

网友A:
PNP是漏型的   是共负的    FX1N输入可能是共正的   你看下使用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端子24+接外部电源0V就可以了,尽量少用日货啊

楼主:
楼上这位兄弟能不能说清楚点,PNP光电开关的三根线分别是棕色(+)、蓝色(-)、黑色接负载再接电源负端,如何直接与PLC相连接啊!

网友C:
NPN可以用;

网友D:
用PNP还是NPN光电给PLC提供信号时,前者动作输出为负逻辑信号,后者为正逻辑信号,主要看你的PLC输入端要求的什么,但此光电开关可不用外部电源直接用PLC提供的电源,否则光电开关输出的信号无法被识别。若用外部电源,可将外部电源的负极与PLC的负极直接连接(此时是PNP开关,连正极时用NPN开关),这样也可识别传感器输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