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我是用simplorer做的仿真,对一个pmsm做最简单的变频驱动。就是让每相电压和当前位置的反电势波形相位一致,设转子位置为PHI,A相电压就是366*sin(PHI)。BC相电压类似给出,排除初始相位的错误。

这样的话,相当于电流开环的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变频启动,接近id=0的矢量控制。我设想应该电流和电压相位差不多,功率因数很大才对。

我用sim里的一个缺省的pmsm,加这样设置的电压,发现稳定后电压和电流相位差了接近90度!这说明功率因数很小啊。计算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证实了这一点。这时候是在增磁状态。

我按另一个模型里的电机改了参数,这种方法结果比较满意,增大负载的时候,只是电流变大,功率角基本不变。

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认为这种电压驱动,功率角应该很高才对。

楼主:
我把缺省的参数给出

定子电阻 0.4欧
定子交直轴电感 42mH
转子磁链0.87Wb
2对极
转动惯量0.75m

我加了400V的相电压 3NM负载转矩 结果转速稳定在990rpm 电流25A

网友A:
PMSM的矢量控制FOC是当前的热门.不知你是否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