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今天我公司的一台三菱A1SCPU的可编程控制器开机启动不了了,RUN指示灯一直在闪ERROR指示灯一直常亮,不知什么原因,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重新灌一下程序,如果还不行,就到销售商那里去修吧

网友B:
有没有进行过什么改动,用软件监控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电脑或手编器连上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D:
那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了
不能正常运行了啊

网友E:
程序没动过,也有可能硬件

网友F:
RAM里面程序受干扰破坏的可能性大,另外电池失电或RAM损坏都有可能引起此故障。

网友G(2007-11-08):
天我公司的一台三菱A2ushCPU-s1的可编程控制器开机启动不了了,RUN指示灯一直在闪ERROR指示灯一直常亮,不知什么原因,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