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屏我使用的是数值输入元件 设备类型:tc 设备地址:100
                                     BCD码          字数:1
数值显示我选择的是十进制和显示原始数据。
下载后用屏输入数值50。但plc计数器显示为80,能否输入数值50,plc技术器也显示50?
是否是我plc的计数器使用不正确?望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你选择BIN码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选择bin码输入50后plc计数器值为50,但屏上显示为80。数值输入元件我设定的是十进制和显示原始数据。为何显示和计数器的值不一样?能否详解,再次感谢!

网友B:
omron的 plc计数器设定数值采用的是BCD码;因此,你的触摸屏读取地址设置用BCD码是正确的,但显示方式应改为16进制即可!若改为二进制将导致计数器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先谢谢楼上朋友,按你所说的方法屏上输入的数值和plc当前值不一样,打个比方说:屏上输入50,但我plc当前值为80,我已和欧姆龙的客服联系了,他们认为是当eview屏输入值超过10以后,屏就将数据按照十六进制处理了。我不太明白!有朋友能帮忙解释下吗?我第一次使用人机界面。没有经验。望大家多帮忙。

网友B:
屏数值输入属性是BCD码,所以输入50也就是16进制数#0050H,而PLC当前数值显示80是十进制的,50H换算成十进制就是80!用在计数器上就是计数50次,而不是80次哟,因计数器的操作数必须是BCD码,是16进制数.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C:
没用过eview508s;但原理应该一样,你换个数试试别老50-----80的,如20看还是8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