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我单位有一台上海产Y7520螺纹磨床,原设备主轴驱动采用的是电机放大机原动机驱动,并由电机放大机输出控刹制,故障率较高,所以现在想改用变频器驱动控制普通三相电动机(功率:2干瓦 2880转/分 )不知能否可以?请各位老师教教我,谢谢

网友A:
可以。但变频器一般按照4极电机设计,用二极时在功率选择上要适当留有余地。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电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