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2):
我的机子装了瑞星杀毒软件后就装不上STEP7和WINCC了,而且将瑞星卸了也不行,只有将机子格了后才能装,好麻烦哦,而且装了瑞星后就不能再装西门子软件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希望能解决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有遇到过的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哈,

网友A:
哈,我也有同样的毛病,还请高手请教哦,先谢了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比较娇贵

网友C:
是不是用了什么优化软件 把一些服务禁止启动了。
安装失败后好象卸载不了  不能重装了,建议重装系统后先备分后在装其他软件

网友D:
应该是和其它软件有冲突,我的电脑一开始装的是ghost版本的,就装不上,后来我一步一步安装的XP,就可以了!

网友E:
偶用瑞星,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安装不成功
不知怎么回事,也感觉西门子的软件安装不顺利

楼主:
现在的WINCC SP2就不能装帮助文件,不然就要出错,我装西门子的时候就是装完系统就装,结果忘了装仿真了,装了瑞星就再也装不上去了,真是郁闷,不能仿真也是麻烦,又不想重装系统。看来是瑞星和西门子有冲突哦!

网友F:
Wincc Sp2不能装帮助文件的原因在于:帮助文件在单独的一张光盘内,你如果是正版用户,那么这张光盘已经包含在你所购买的软件包中了。

网友G:
我也装不上怎么回事呀
\

网友H:
重新格了!先装西门子软件,在装瑞星试试

网友I:
我也装不上哦!在装SP1时装了一半就停止了,我重装系统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还请高手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J:
建议大家做好系统以后先装S7和WINCC然后装一键恢复这样就高枕无忧了。

网友K:
看看系统组件里的消息列队还有没有?或是区域语言有问题?

网友L:
装的顺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