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3):
向大家请教关于PROFACE程序上传的问题,谢谢.
近日,我单位的一台PROFACE无法上传程序,在编辑软件中显示已经连接好,触摸屏也显示'TRANSFOR'画面,但当上传程序时就中断了,连接线缆在其他的机器上使用正常,已排除线缆的问题.请教各位如何才能将程序上传到PC中?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原来的程序写入时设置为禁止上载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原来的程序写入时设置为禁止上载的模式;

请问有没有破解的方法?请高手赐教.

楼主:
请大家回复哦,谢谢.

网友B:
触摸屏型号?

在UP LOAD的时候有什么提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