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3):
假设开入量的工作电源为48V,但接线时不慎将直流或交流220V电压接到了该回路里,要求不能对电路造成损坏,怎样进行开入的防护设计。
AO输出电压时,外部接线短路了怎样保证不对运放造成损坏。

通常DCS系统是怎样做到的,请高手赐教。我的邮箱:dingfuli@sf-auto.com

网友A:
你写的很迷茫,你为什么要接错呢,继电器的工作电压是固定的呀,那样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A:
AO输出电压时,外部接线短路了怎样保证不对运放造成损坏,只能在回路中加保险了,最简单最节省得办法了

网友B(2007-03-11):
加安全栅

网友C:
对查询电源采用原电流型,即查询电源先接入光偶,可避免因电源接错而造成元件损坏。

网友D(2008-04-07):
加继电器隔离就行了,花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