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3):
我想问一下永宏plc 定时器最高精度是多少时间,是针对所有的机种 吗 还是只是mc  和mn 的

网友A:
FBS系列主机定时器有一般定时器和高速定时器两种。
一般定时器:所以主机都有。总数有256个。其中时基有:0.01S、0.1S和1S三种。每个时基
                 的 .
                 数量可以在“内存配置”中变更默认数量。
高速定时器:只有MC和MN机型才有。最多有5个高速定时器,1个16bit和4个32bit。用户可以
                 在"I/O组态“中进行规划。最小时基为0.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