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3):
请假各位高手,用什么方法能在三菱FX系列PLC中体现出交流电压0-400V之间的变化情况,整套方案需要那些硬件配置.具体程序需要那些功能指令.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看你要求多高的检测精度,如果是精确测量,那就只能加D/A 模块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