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3):
其实好几年前控制器就已损坏,不能自动投切电容,不过工厂一直满负荷生产,手动全部投上补偿效果还勉强,这几个月来生产不是太正常,手动投切很不理想,前两天买了个新的功率因数控制器,不巧的是那个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坏了,只好不用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直接将B,C相接电压,A相互感电流接电流信号,经过观察此控制器投切电容十分奇怪,要么全部同时投上,要么同时切掉,负荷大时还好说,轻负荷时就麻烦了,有时一个不投,有时啪的全部投上又关掉,各位有谁见过这种情况?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顶下,怕沉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盒,你接线正确吗?接触器取电源的的那根线.回路火或零是否需接.功率因素显示是否正常...设置选择正常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是浙江湖州的,好像是什么虹飞,接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J1-8分别到每个接触器电源,B/C也是接的bc相,I1/I2接A相互感电流,好像没接回路的地方,功率因数显示正常的,全投有0.97左右,不投只有0.6左右,设置不太清楚,不会弄的。。。,拜托再指教下,谢谢!

网友B:
功率因数控制器没有设置好

楼主:
具体该怎么设置呢?我看着烦啊,轻负荷时真是乱来啊,一下全投上去显示1.00,马上又全部切除显示0.6左右,再又全投。。。。周而复始,怎么得了啊?拜托各位了。。。。

(控制器买来时我没看见说明的。。。)

楼主: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那个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损坏时位置在手动全投档,所以所有的接触器电源火线都是短接的,不管控制器是投1个和10个结果都一样,都是10个!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那个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损坏时位置在手动全投档,所以所有的接触器电源火线都是短接的,不管控制器是投1个和10个结果都一样,都是10个!谢谢大家。。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