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3):
我有一设备需要转速为最低为10转左右,多则20多转,可调速,怎样实现.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2007-03-15):
机械减速机+变频器。

网友B:
伺服电机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变频器,但必须加减速箱;
高的话用伺服电机,不过价格会比较高;

网友D:
太笼统,方案的确定不是一个速度就可以作为条件的,负载性质、控制精度等都得考虑。

网友E:
用手摇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