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3):
电机接线方式分三角型接法和Y型接法,请哪位大哥知道这两种接线方法的应用(或作用)有什么区别,谢谢你的参与答复

网友A:
一般Y星启动,三角星运行

网友B:
呵呵,绕组的连接方式不同。

网友C:
星形接法的功率是三角形接法的1/3,绕组承受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D:
这要看看电机的额定电压

网友E:
接法……角接的要比星接的绕组电压高……

网友F:
要求Y接的电机千万不要自作主张改成三角形

网友G:
星接和角接只不过是电机的两种不同的接法,对于只能星接的380伏电动机它的绕组电压只能承受220伏,不能作角接运行的。对于角接运行的380伏电动机,它的绕组能承受308伏电压。我们通常为了降低启动电流采用先进行星接启动然后再转换成角接运行的启动方式。对于应用来说,它只不过是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动方式。

网友A: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