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3):
请教打家了,自己做了好几个,都不是很好用!

网友A:
到下面去找一下,大把

网友B:
买一条也是特别的贵。

楼主:
不是买的问题,我有数据线,有编程器,关键是想研究研究自己怎么做,想研究研究,买就没什么意义了。还有,2楼的,到哪找啊?哪有一大把?

网友C:
OMRON PLC-235接PC239  DB9接头

楼主:
不是很明白,晕中

网友D:
DB9接头
PC                                OMRON_PLC
2------------------------------------2
3------------------------------------3
5------------------------------------9

网友B:
研究可以 别烧了PLC的通讯口就可以。

网友E(2007-04-06):
我也想请教 别人

网友B:
自己做电缆真是热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