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3):
如题,想必坛子里不乏在工厂作电气设备管理的,这方面肯定有很多经验。
我想知道大家对电机维护,采取哪些措施?周期怎么确定?
对电机的更换,又采取怎样的标准呢?
赐教了!

网友A:
说到我的工作 只能在这里发点牢骚了
我一个人负责整个车间的电气 !我是个纺织行业的染整车间的电工 车间有6台长车(变频器10台以上的我叫长车)还有20多台几个电机拖动的小车 60多个风机排气扇 10多个水泵 最大的电机35KW
这么多设备我整天给电机加油都轮不过来 还要负责车间日常的维修 电机损坏了还要扣工资
每年能拿到手也就只有15000 你说我值不值啊 做了四五年了也考虑换工作可是又不知道自己除了做这个还能做什么对自己也没太大的信心

网友B:
我说楼上的,为什么要对自己没有信心呢?没有信心就没有动力了。人活一口气,自我感觉良好是最主要的,这种心态一定要培养。别人怎么说不重要,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能做到永不放弃。

网友B:
关于电机的保养,并不难呀,咨询一下电机的制造商,看看使用手册就OK了。电机的润滑、传动系润滑,分湿式和干式。保养周期也不同,还真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呢。

网友C:
这要结合你厂每台电机的运行方式及运行时间/每天,及环境来制定维护保养周期。一般每天运行24小时连续不停的电机,再结合运行环境是否恶劣来进行维护:恶化环境和多尘,24小时运行 及高速的电机一般一个季度打一次黄油,一年更换一次轴承;

网友D:
我们厂里都是到电机轴承或是电机有异常声音了再检查的,一般不管它,厂里就2个电工有200多个电机,有大的240KW,小的3KW,还有线路什么的,厂里又不安排检修,一开就是一年,如果维护2个忙死了也没有人知道,一般厂里一年烧掉20个左右,都在18.5KW以下的,没有办法,老板不加人,我们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E:
说到电机的维护我们是这样做的:
     每台电机给它一个名字及编号,将所有电机的名牌参数都列在清单中,如电压、电流、功率、转速、起动方式、轴承编号、是否有加油口、MCC(马达控制中中心)编号等。做到足不出户就可查到电机的参数。每一台电机都做一张维护记录卡,将该电机的各名牌信息记上,每次的维护都作上相应的记录备查,如何时换轴承何时出现异常声加黄油等等。以此来断定设备是否要小修中修或大修。
     在设备停机时就要对该设备上的电机进行一次检查及风叶外壳去尘,确保电机在最佳状态下运行。
    重要的电机在运行一定时间如果设备停机检修则对其进行一次维护,一般是换一对新的轴承,保证下次运行的正常。
    电机出现了异响时才加黄油,如果经常加油还是响则换轴承,电机的后盖灰尘要做周期性的清扫。

网友E:
我们公司每天运行的电机在1900台左右,都是三相从60W到90KW不等。使用变频器控制的有1200多台。直接控制的700多台,如何管理这些电机也十分重要。电机的负载是风机、泵类、搅拌器、滚筒等等。

网友B:
关于电机保养周期,原则是以电机的累计运行时间作为周期的,这个周期到底多少?视环境状态而定,比如粉尘、有害气体、环境温度、工作制等等,是个综合的问题。有经验的因素。需要自己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长期实践和观察积累得出,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模式。

网友F:
我们单位靠的是定期、定修、定人......“5定”制度管理电动机,每个电动机都有设备号,设备管理系统自动提示与监管,很方便

网友A:
我们这里也是和六楼一样 老板不加人 没办法 谢谢k大哥的教导

网友G:
1.电机统计分类,然后寻找相关的电机资料,从中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2.建立电机维修档案,这要结合你的实际而定。
3.建立电机维修制度,以电机相关资料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而定。
4.定期总结,对维修的电机写分析报告,从而定措施,降低故障率,服务生产。
仅共参考!

楼主(2007-03-27):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回我的帖,我今天才看到,真是不好意思啊!
对电机的保养,现在我是这么做的:将每台电机的运行通过PLC,累计他们的运行时间,并反映在我监控电脑里面,这样我就有数了。
可以每10000个小时(或一个固定周期)运行后,就送到专业电机保养厂商那去,包括换轴承、注油、绝缘漆重新浸泡,测试动平衡等项目,出来就唤然一新了,这样也保证了电机运行的稳定。我也省了不少心!
而且保养费用也不高,基本是70元/KW,比重新买进口电机也实惠恩多哦!
以上和大家分享!

网友H:
8楼的朋友,你厂是做什么的啊,1900台60kw到90kw的电机?真够多的

网友H:
一年的电费要一个多亿了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每10000个小时(或一个固定周期)运行后,就送到专业电机保养厂商那去,包括换轴承、注油、绝缘漆重新浸泡,测试动平衡等项目,出来就唤然一新了,这样也保证了电机运行的稳定。我也省了不少心!
而且保养费用也不高,基本是70元/KW,比重新买进口电机也实惠恩多哦!
以上和大家分享!
这种方式可是很新潮的,电机是什么安装方式?一般的拆掉底座重新安装时还要校准轴,很费时费劲!

网友J:
有些电机的轴承一大一小建义都换成大的那种,用的年数久了就知道 好处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机保养周期,原则是以电机的累计运行时间作为周期的,这个周期到底多少?视环境状态而定,比如粉尘、有害气体、环境温度、工作制等等,是个综合的问题。有经验的因素。需要自己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长期实践和观察积累得出,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模式。

晕死,你去说给不懂的人去吧!
忙死你都不知道成天在干什么呢?
电机,不过载,不缺相,用最基本的热继保护,一般一年左右看看就行了,平时有时间的时候拿个螺丝刀去听听声音,检查一下发热情况,一般一周过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