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师

楼主(2007-01-24):
最近,我单位的供水系统的变频器出故障,找不到原因.请教各位师傅们.
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在转换水泵时,转换到下台泵,下台泵就超低速运转,但在显示频上的频率还是正常的.没有一点水压.但把变频器断电重新起动后,故障就没有.一个月就是偶尔出现一,二次.
请教大师傅们,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不是大师,但替大师们问一句:出现问题时的电机电流是多少?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电机上的电压又是多少?

另外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不一定是变频的问题,检查一下是否系统问题,是不是在系统在某一个特定条件下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师傅们.是在同一环境下,出现故障马上停机,再起动就正常运行.出现的时间很不确定.跟外面的环境气候变化没有关系.有时候一个月有一次.有时候两个月都不会出现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