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4):
对一个水箱的液位进行测量,要达到以下目的:
1.能否将水位确切的值直接显示到屏上?如果可以的话硬件是否只需要(液位传感器、液位变送器、plc、plc模拟量输入模块)?
2.如果能实现上述问题,能否设定一个水位值来控制水箱后水泵的启停?如果可以的话plc程序怎么写?请教前辈高手为我这个新手指明大致方向。谢谢!

网友A:
你说的都可以实现,你在哪啊,在佛山的话我可以帮你啊,
PXW790226@163.COM

楼主:
我在兰州....您手头有无液位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型号?能否提供一下?谢谢,我想先确定可行性然后就采购相关硬件做实验。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要选可输出连续量的液位传感器.
第二个问题选个通用的液位控制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