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4):
请问同样为210KW的8级绕线式电机和鼠笼式电机,在转距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以前用的是210KW的8级绕线式电机能否用210KW的8级鼠笼式电机更换?或者说要换成鼠笼式电机应该选什么样的~?
谢过先

网友A:
呵呵,楼上的分析很有意思,煞有介事。很可爱。

同功率同极数的线绕电机机械特性与鼠笼电机机械特性有区别吗?没有吧?那为什么就不能代替呢?“贫下中农不信邪”,如果是我,就换了。怎么会不行呢?

在没有变频器的年代,交流调速很棘手,线绕电机比鼠笼电机的好处就是可以在转子串电阻启动,以获取低速的调速特性,现在有了变频器,特别是有了矢量控制的变频器,鼠笼电机在1-50赫兹范围运行,都可实现恒转矩调速特性。比线绕电机有级的串电阻调速特性好得多。

结论应该是可以替换。

楼主:
换肯定是可以换的,但是能不能用相同功率的电机换么?
同功率同极数的线绕电机机械特性与鼠笼电机机械特性没有区别那就肯定可以换了~!
但是有没有呢?

网友A:
8极210kW异步调频电机没有吗?不会吧?

网友B:
同意任工的意见,应该可以换。
但如果绕线电机的转子用了甩电阻调速,就不能直接替换了,可以加上变频器调速。
甩电阻我个人不喜欢,感觉维护量太大了。

网友C:
两者的功率因数是否有差别?

网友D:
210Kw用变频调速,成本比绕线电机高多了吧

网友E:
这要看看这台电机是不是空载启动,和调速方式。绕线式启动转矩大调速方便。但是如果用变频器的话还是用鼠笼的好

楼主:
SORRY!
也许我表达的不清楚,我是想问"同功率同极数的线绕电机机械特性与鼠笼电机机械特性有没有区别?如果用同功率同极数的鼠笼电机代替线绕电机行不?”
这里只需要能软启就行了,不需要调速。

网友A:
哎呀,为这事还专门咨询了电机专家了。

首先,同功率同极数的线绕电机机械特性与鼠笼电机机械特性没有区别。

第二,线绕电机的价格比鼠龙电机的价格贵多了。如果不考虑变频调速,线绕电机可以通过串电阻调速,但其机械特性变软。

因此,你如果采用鼠龙电机+软启的方案,不考虑调速,完全可行。但可以比较一下和线绕电机的差价。自由选择。

楼主:
谢谢任工,真是个好人~!
哈哈~!
心理塌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