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问题?[原创]

楼主(2007-01-24):
各位师傅们!我是CC-LINK初学者,我按照CC-LINK手册上的例子做网络实验,不能通讯啊,主站是和从站都是用FX1N的主机,2个从站主机里面没有程序,就主站里面写入一个手册例程,现在是M/S
灯闪烁(ON为主站在同一条线上),可是我下面没有主站模块啊,下面都是从站模块啊。
程序如下:帮我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0 LD M8000
1 FROM K0 H000A K4M20 K1
10 LDI M20
11 AND M35
12 PLS M0
14 LD M0
15 SET M1
16 LD M1
17 MOV K2 D0
22 MOV K7 D1
27 MOV K2 D2
32 TO K0 H0001 D0 K3
41 MOV K0 D3
46 TO K0 H0006 D3 K1
55 LD M1
56 MOV H1101 D12
61 MOV H1102 D13
66 TO K0 H0020 D12 K2
75 RST M1
76 LD M8002
77 SET M40
78 LDI M20
79 AND M35
80 PLS M2
82 LD M2
83 SET M3
84 LD M3
85 SET M46
86 LD M26
87 RST M46
88 RST M3
89 LD M27
90 FROM K0 H0668 D100 K1
99 RST M46
100 RST M3
101 NOP
102 NOP
103 NOP
104 NOP
105 LDI M20
106 AND M35
107 PLS M4
109 LD M4
110 SET M5
111 LD M5
112 SET M50
113 LD M30
114 RST M50
115 RST M5
116 LD M31
117 FROM K0 H06B9 D101 K1
126 RST M50
127 RST M5
128 LD M8000
129 TO K0 H000A K4M40 K1
138 LD M8002
139 FROM K0 H000A K2M20 K1
148 LD M8002
149 SET M40
150 LDI M20
151 AND M35
152 PLS M0
154 LD M0
155 SET M1
156 LD M1
157 SET M48
158 LD M28
159 RST M48
160 RST M1
161 LD M29
162 FROM K0 H0668 D100 K1
171 RST M48
172 RST M1
173 LD M8000
174 TO K0 H000A K4M40 K1
183 END

楼主:
各位帮我分析分析啊,模块的设置和接线都是按照手册上做的,连接线也是三菱的,郁闷啊!

网友A:
是不是线路干扰引起的,测过你的终端电阻吗!电阻是多少欧姆的

网友B:
从站设置

楼主:
终端电阻是130欧姆的,模块配的,站与站之间就1米长的线,就是光3台PLC,后来我又用FX2N试(主站和从站都是FX2N)还是一样的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