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4):
我在网上载的个英文版的,但是在用脉冲输出和PID等等指令向导的时候完成后程序看不到,上面显示一把锁.请问大家是不是没有授权的原因呢

网友A:
首先,Step7 MICRO还没有推出V5.2的版本,其最高的版本是4.0 SP4,PID向导所产生的PID程序是加密的。不是授权的原因。

楼主:
我记得以前是可以生成程序的啊,那咋整才能整出程序来啊,谢谢``

再问个问题,版本越高是功能越多还是说BUG少些

网友A:
1 我劝你,不要去看程序了,你那水平看不懂那些只有符号而没有任何解释的程序,我很理解你,看不到程序,很痛苦,但是看到程序后看不懂,那更痛苦。
2 版本越高,其支持的命令也就越多,前一般本的Bug在这一版本中已经修复,但是,并不是说版本越高就Bug越少。

楼主:
我以前是用3菱的,simens的说明书也看了一段时间了,怎样才能显示出那些程序来呢,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可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