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07-01-24):
我这有个电机20KW的,采用星三角启动。转换时间设为12s。现在接上试电机运行,发现星型时电机运转,12s转换角型时电机不转。检查发现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是通的,电机的6个端子也有电压,但就是电机转不起来。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帮忙查下。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

一次线     二次线

网友C:
12s太长了吧

网友D:
电机线接错了......

网友E:
12S不长,估计二次回路也没问题,不然角结触器不动的话楼主也该看的见。我的看发是把电机接线拆了,让二次空起后再量角接础器下端三相电压。可能是角接触器接触不好。如果带电机量,因电机线圈回火会让人误判角接触器以将三相电送出。

网友F:
六个端子中,有同相存在!你的线接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六个端子中,有同相存在!你的线接错了!

网友H:
绝对是线接错了

网友I:
恩,线接错了

网友J:
一次线 接错了12s太长了吧

网友K:
电动机首尾头接错了

网友L:
恩,接错线了

网友M:
转换后,电机绕组没构成三角形,快改过来,要烧毁绕组的

网友N:
线接错了

网友O:
要么在三角形接触器上端调相,反之就在下端调相,A进C出C进B出B进A出

网友P:
请问各位大师,在星三角启动中,角运行的时候U1与W2.  V1与U2.  W1与V2是同一相吧

网友Q:
应该是线接错了,在星三角的接法中这个问题常常碰到,特别是新安装的电机

网友R(2007-03-19):
角形一次线头尾错了

网友S:
电机线接错了..电机有六个出线分上下两组(头和尾)中间有三个连接片.你拆下时弄混了上面或下面三个出线位置.你可能不会电机绕组重修吧.其六个出线不可左右下上互动的.是有规则的.
你问题出在没把三相绕组首尾相接上.正确的接线是.接成-用表量电机或星接触器(顺排上1.2.3下4.5.6)折下三个连接片时1.6通(绕组1)
2.4通(绕组2)
3.5通(绕组3)
你是:1.4通(绕组1)
2.5通(绕组2)
3.6通(绕组3)
你把三相电分别加在三个绕组头或尾上.而三个绕组是绝缘的-2M欧以上..怎么能转!
你看下电工手册会更明白

网友T:
    用手动,直接三角形点动一下就能看出问题在那里。

网友T:
     用手动,直接三角形点动------------就明白了

网友U:
角接触器上.下接线柱有同相存在

网友V:
现象太常见了,主要是线接错了

网友W:
我遇见过同样的问题(电机,控制柜都相同,换地方重新接了线而已).现象跟你不一样,星型启动是正常,转换三角型之有电机声音不对,转速降低,查原因是第2个接触器线接错,

网友X:
我想是一次的线有错

网友Y:
同意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