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4):
各位師傅﹐我在籌建一個變電站﹐是一個降壓變電站﹐就是把22KV的電壓變成380V﹐低壓N相接地﹐是否可以和低壓配電柜的外殼共用一個接地箱﹐如何選擇接地線的線徑﹖因為接地箱附近都是混泥土﹐如何測量接電阻﹖接地電阻要多大﹖

网友A:
用数字接地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应该小于4欧

网友B:
应该分开,一般不允许零线和接地线共用一个接线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