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辦﹖

楼主(2007-01-24):
如何檢查電纜接地故障?

网友A:
用摇表来确认是否接地,修理在理论上能够哪只线圈坏换哪只,实际上很难,大多是重新下线.

网友B:
是什么样的电缆?通常用电缆故障测试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样的电缆?通常用电缆故障测试仪